关于值锡板,植球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8-09-12):
昨天看到坛里的一段植球视屏,久久不能入睡,
老师用的是小小那种植锡板来做的,他的方法,为什么这么简单?
(出神入化)高手就是不一样呀
我买的是很大的那种植锡板,有显示器那么大的,一大张,
我怎么来植呀?我用850风枪 也有像电吹风一样的热风枪,也有大口的锡炉,(15*10左右的长方形的)
到底怎么样来用方便呢?高手们指点一下新手,
听我朋友说,他是上了珠子,把南桥放进锡炉里加到350度左右拿出来就好的,(好像是放了一张纸隔热的)
我这个怎么搞呀,这么大一大张,头大呀?放在炉子上面一样吗??我不会呀,教下,哪位高手
[
]
显示器

网友:
锡炉到350度?焊锡都氧化了吧!

网友:
我不知道呀,我也是听说呀,(可能是听错了)我也没见过,人家怎么搞的,自学研究中,张先生,指点一下吧,

网友:
买论坛上的钢网吧,我还没见过你那么大的钢网呢

网友:
真冷清呀,
自己已经研究过了,搞到一点钟了,还好做成了一个小南桥
做座时,先把南桥反面用双面胶贴在平板上,桥上摸点儿锡高,(坛里的维修视屏有的,看一下就知道了)平板两头用名片纸放6张,左右各6张,大的植锡板放在名片纸上,对眼儿,(刚好,距BGA有一个珠子直径高的空间)
放上去,后,把BGA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垫下面,把桥放上面,
放到炉子上加热, 250度吧,我调的就是这个温度
大约5 6分钟吧,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有点心急哦!多看视频,多试验,就会成功的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手机维修的视频,很多换BGA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儿,我会努力的,
一起发财呀

网友:
我也是正打算植株,有人说钢网放在什么吹,有人说把钢网拿下了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呵呵。犹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