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936带静电 焊时会坏元件吗

楼主(2008-09-12):
我新买的高迪936A带静电呀 量一下交流电有110伏 我用的电源插板是两线的 加条地线行吗?????????????
焊的时候会不会把元件烧了??????????????
电源

网友:
110V不是静电,是EMI的中点电压,接个地线吧!

网友:
有时摸机箱子被电得苏一下,用感应电笔测了一下110V,就应该是张老说的EMI的中点电压吧,为什么有时有,有时没有呢?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谢谢张先生 地线怎么接法呢 是接在通地的自来水管上??? 可是我这里没有水管 直接用根线接到水泥地上 可以吗 还有今天我又量了下 没有静电了 今天天气比较干燥 昨天下过雨 有关系吗 我想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