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m-rz VID上无上拉电压,急,在线等

楼主(2008-09-12):
GA-8i845gvm-rz 一片,最开始问题是CPU供电短路,换MOS和电压芯片后OK。但CPU供电始终是1.8V,后查VID线发现VID的上拉3.3V始终过不去。

  就是在102电阻的一头有3.3V但另外一头没有3.3V只有0.8V。换102排阻和电压芯片一样。原板上是5090换上去的是5093 查了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高手支个招!!

在线等

网友:
U座!
扩孔或空焊

网友:
U座我看了没有扩孔。CPU座是针式的应该不会是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手上有一块跟你一样的板子 不触发  有时能  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2010-01-17):
请教VID 3V上拉电压由哪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