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3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12):
我接修一台HP 6130笔记本,待机电流是0.08通电后就自动加电,电流跑到0.3然后就回到待机的0.08然后在自动加电到0.3后又回到0.08,如此反复。谁知道那里问题啊?此机有什么通病吗?它的待机电流0.08正常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可能是有芯片虚了吧。这也算是HP的一个通病。楼主可以先试试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一般它爱虚。不过要小心,不要造成芯片的热损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问下ISL6218是它的CPU供电芯片吗,它就在CPU座背面旁边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主板的电压正常的吗,现在的故障应该是主板保护了

网友:
CPU无供电。

网友:
应该是它了,你可以跑线路确认一下你可以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就是CPU没有供电!重点查6218

网友:
这感觉你先看看你机器是不是跑内存没过:HP机器都这样不过内存掉电重启。最好先确定是否跑信号:用示波器或数码卡看看。

网友:
它开机后电流直接到0.3没有任何跳变,好像还没跑信号。6218我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