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950201 14m晶振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12):
ICS950201  14m晶振ic的供电问题

问题:
我量 ICS950201的一脚是5v 。
但看 ICS950201的说明书是3.3v
不知道5v是否正常?
谢谢!

网友:
另一脚电压是多少,两者有0.几伏的差就正常。
但5V的电压正常不,我还不清楚

网友:
不是吧,我说的事晶振ic的供电问题!

网友:
不同的主板!不同的南桥,时钟芯片就有不同的工作电压!上网去搜搜看!应该会有结果的!不过晶振有5V很少见!

网友:
ICS950201的说明书是3.3v
而且发烫,我换了一个ics950201 ,不发烫了。
但是5v还是疑问啊
联想845主板,小芯片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