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现象:有一次持续开机7个小时,突然屏幕一黑便没了反应,再次开机还是没有动静。

楼主(2008-09-12):
打开机箱检查,发现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源风扇、CPU风扇都转动,说明电源供电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某些地方接触不良造成的呢?我把机箱内所有插件都重新整理了一下,按下电源开关可还是没有动静。这下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一般电脑出现一些故障时主板上的喇叭会根据相应的问题发出不同的鸣叫声,可是这一次却一点声响也没有,整个机器像瘫痪一样。借来一块好的主板把原机器上的所有部件插上去一试,没有问题,说明是主板出现了故障。取下坏了的主板,拿在手中翻看,咦!这三个引脚的附近怎么看上去有一些发黄?把主板反过来一看,此三个引脚对应着的是一个装着小散热片三个引脚的元件的。根据元件型号查出它应该是一个降压管,拿出万用表一测,发现有两个引脚短路了,立刻跑到电脑市场上买了一个新的,小心焊上去,插上其它组件,打开电源,一切恢复正常,果然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元件上,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降压管上的散热片,啊!好烫!怪不得电路板都会被烤得发黄了,在这样高的温度下这个新换上的降压管也会撑不住多久,关掉电源重新给降压管换上了一个大散热片。再次开机温度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为了保险,我又在散热片上粘了一个小风扇,这下散热片摸上去基本上是温温的。前后 字串1
成本加上更换的散热片一共花了15块人民币。现已正常使用了5月有余。
  还有一次,开机无反应,屏幕全黑。把机器配件拿到好的机器上去试,最后发现是CPU的问题,按常规修理方法,只有更换CPU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把CPU降频使用,奇迹发生了,机器恢复正常。此故障问题以后又遇到过几次,都用此方法解决了。

网友: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降压管上的散热片,啊!好烫!怪不得电路板都会被烤得发黄了
--------------------------------------------
是哪年出的板,以前586的板上多。现在的都用开关电路了。

网友:
楼主你是如何降频的?屏幕全黑,如何降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