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DEBUG卡的高入不要看了!

楼主(2008-09-12):
Debug卡的工作原理:
Debug卡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每个厂家的BIOS,无论是AWARD、AMI还是PHOENIX的,都有所谓的POST CODE,即开机自我侦测代码,当BIOS要进行某项测试动作时,首先将该POST CODE写入80h地址,如果测试顺利完成,再写入下一个POST CODE,因此,如果发生错误或死机,根据80H地址的POST CODE值,就可以了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Debug 卡的作用就是读取80H地址内的POST CODE,并经译码器译码,最后由数码管显示出来。这样就可以通过Debug卡上显示的16进制代码判断问题出在硬件的那一部分,而不用仅依靠计算机主板那几声单调的警告声来粗略判断硬件错误了。通过它可知道硬件检测没有通过的是内存还是CPU,或者是其他硬件,方便直观地解决棘手的主板问题。以此类推,还可以判断超频的限制硬件是哪一个,做到有的放矢,查障无忧。
常见的错误代码含义如下:
1、"C1"内存读写测试,如果内存没有插上,或者频率太高,会被BIOS认为没有内存条,那么POST就会停留在"C1"处。
2、"0D"表示显卡没有插好或者没有显卡,此时,蜂鸣器也会发出嘟嘟声。
3、"2B"测试磁盘驱动器,软驱或硬盘控制器出现问题,都会显示"2B"。
4、"FF"表示对所有配件的一切检测都通过了。但如果一开机就显示"FF",这并不表示系统正常,而是主板的BIOS出现了故障。导致的原因可能有:CPU没插好,CPU核心电压没调好、CPU频率过高、主板有问题等。
用Debug卡来超频:
以前,我们在超频中出现黑屏现象时,无法确定是内存、AGP显卡还是IDE设备出了问题,只好凭自己的经验插这个拔那个,结果也许还是徒劳。现在,只需看看POST卡上显示的代码,即可确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的PC使用的主板是升技 BE6-II,CPU是赛扬II533,内存是LG的PC100 128M。把Debug卡插在主板上,进行下面的超频测试。
先在66MHz外频下做正常开机,接通电源,电源LED指示灯全亮,证明电源没有问题,其它几个LED指示灯的状态也正常,RESET指示灯不停闪烁,数码管上显示的数字不停变化,最后停留在"FF",系统自检完毕,一切正常。
赛扬Ⅱ 533(66.6×8=533)具备一定的超频实力,其倍频已锁,只能超外频,将外频超至100,即100×8=800的主频,开机无法正常启动,显示器没有反应,数码管显示自检码"0D",查手册得知,"0D"表示"侦测初始化显示界面",由此分析是显卡跟不上,尝试PCI用4分频,AGP用2分频后开机正常。由此可知,平时很不容易弄明白的事情,用Debug卡很容易就判断出来了,节省了不少时间,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继续超到110MHz,无法开机,自检码一直是"FF",说明CPU根本就没有工作,把CPU电压设置在1.7V,顺利开机,运行较大程序,未出现死机现象,CPU温度没有变化。最后把外频设为133MHz外频,无论如何加电压,开机一直显示"FF",说明133MHz外频已超出我们的CPU的极限频率。由于有了Debug卡的帮助,只用了十几分钟便确定了CPU 的超频极限,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该卡对卖CPU的和很多装机商来说,很显然是一个有力的辅助工具。
用Debug卡来细调内存参数:
在超频时,内存是影响超频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Debug卡同样可以帮我们测试内存的超频极限。对LG的PC100,先设CL=3,从100MHz到110MHz全部通过,好,那就让内存频率在外频之上提高33MHz(需主板支持),外频仍从100MHz开始,直到115MHz,内存频率已到了147MHz,还是正常通过,但到了120MHz,即内存频率152MHz时,无法开机了,自检码显示为"C1"--"内存侦测错误",看来147MHz为该内存的极限。同样换一条PC133,则可以达到160MHz的频率。再将CL值设为2,结果两条内存在原极限频率下均不能正常开机,显示仍为"C1",将两条内存都逐渐降频,发现PC100的内存在110MHz时恢复正常,而PC133的内存在降到其标准的133MHz时才恢复正常,由此看出了我们手中内存的超频能力。

网友:
应该是高手就不用看了吧。貌似楼主的字体看起来好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