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NF7G-HD720P短接可开机但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08-09-12):
手上有一块华擎ALiveNF7G-HD720P 板子短接绿线可以开机也可显示!!但是按POWER就是不能开机???i小弟刚出道不久又是自学跑电路不会跑,跑到一半了就跑不通了....POWER针上有3.43v电压.   电源对地阻值都正常....场管也正常    时钟用能表测出1.4*V电压...在坛子上看了很多资料....

(开机电路是主板维修中故障率最高,也是最容易修的一个电路,但大家在维修之前,一定要熟悉相关的开关线路,所以就要用到跑电路,把开机线路找出来。

  紫5V——开关针      开关针——南桥(I/O)    绿线——南桥(I/O)

  这三条线路大家平常就要熟悉,中间一般会经过电阻、门电路、开关管。我们修主板不能开机,就是修这三条线路,开机控制线路。)    这些线都不会跑.....请前辈们给我个华擎ALiveNF7G-HD720P 的开机电路图     小弟还想问新手问题?????主板上的三极管都是NPN吗?
小弟先谢前辈们了

网友:
我有修过了类似的,你拆下CPU座找下有没IT8282M,点开关时,其5脚有没下拉,没有的话就是它坏了

月饼 -4 误导 。5脚没下来就是南桥那边问题才对!

网友:
没有IT8282M...../有个lm324     apw7120   CPU旁只有这两个管子啊

网友:
I/O是多少?参考一下下面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2B%B6%CF%BC%FD

跑电路前提要熟悉电路,建议先了解开机电路。

跑电路方法,搜索一下论坛很多的

网友:
有没有检查POWER按键啊?看你的检修思路似乎从没考虑到它坏掉哦。

网友:
POWER按键啊!!!我是放在外面试机的啊?????是用镊子开机的

网友:
i/o的型号-
-winbond     w83627ehg-a

网友(2009-12-19):
期待 我一个一样的板子   还没有解决。。。在郁闷

网友(2010-03-31):
关注中,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板子,换IO也不行,好像是桥参与开机了,我想是这样

网友:
短接开机针可以...按电源上的开关不能开..你说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