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里面的K2545是什么管子呢?

楼主(2008-09-12):
K2545是什么管子呢?谢谢 !!!现在此传真机的情况是加不上电!!!
还有474K 400E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K2545是电源管。你找个参数大的换了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我不知道如何看参数哦!!

网友:
k2545是电源开关管,
其他的上个图吧,像你这么说都没法猜。

网友:
K2141 K2469等都可以用的

网友(2009-01-03):
以下是K2545的参数

网友:
6A以上的场管都能代,,传真机的管子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