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9W5 19宽屏液晶

楼主(2008-09-12):
上电屏幕亮下就灭,电源指示灯长闪 ,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灯管是全号的
电源

网友:
指示灯长闪 关机没反映

网友:
按键换个试下看看
可能是按键问题

网友:
安键是好的

网友:
高压板要是坏了 关机应该是可以的啊 现在不能关机

网友:
应该是高压电路存在短路或者过流,造成驱动板上的3.3或者5V不足~~~~~~~~~

网友:
3。3 V 5V都正常

网友:
都正常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按键先看一下,然后就是看一下电源板的电源输出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如果都正常,就再考虑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外接电源试下驱动板是否正常。 判断是主板还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