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显显像管互换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在这请教大家一问题,我有一清华同方显示器,换了一管字,原来是LG的,现在手头上有一三星的,大小一样.换上之后没多久行管就烧了,能看到图象,行副,场副都偏小.是管子不配套吗?我量了阻值,行偏转是一样的,场偏转三星小大概一欧,还有一线圈小4欧,大概30欧.能换吗?

网友:
应该是新替换的像管高压低,而原来配的板子高压以超过新管子的额定范围,故图像会缩小。由于高压不符合像管要求,烧行管也是必然的事情了

网友:
我也换过一次,正常,还真就没注意这些细节,不过尽量换同一牌子的应该没事

网友:
后来我量了二次电压,因为原来的偏转还在,接上原来的二次电压有140,而后换的只有125,应该是管子不配套,电压高图象应该会大些,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偏转不是测直流阻值的,是测电感量的。另和高压包的初级绕组的电感量关系也大。不是单纯换的问题。

这样换只能碰运气,要知道行部分的计算才行,不那么简单的事情,靠经验的话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