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黑屏

楼主(2008-09-12):
DELL D600机器,显卡驱动不装开机正常,装上驱动后,开机黑屏,但是外接现实器正常,把显卡驱动卸掉,再开机屏幕就正常,那位遇到过,告诉一下 ,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就会好.修过几个.不过是别的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显卡芯片 负责LCD的部分有问题 先加焊

网友:
在安全模式把显卡的分辨率和刷新率降下来。

网友:
最后试过了,是显卡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