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17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12):
今天接手了一个BENQ的17液晶显示器,开始是一闪即灭,据客户说是用的时候冒烟了,拆开看里面的C5706烧了几个
板子上有地方烧洞了,直接换了个高压板,然后开机测试,第一天都正常.第二天开始正常,后来关了下再开就是黑屏了.拆开机器后直接测试,居然是正常的.我又合上机器,居然又黑屏..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我的明基也是,是电源板设计缺陷,我把电源板和驱动板全换掉了,呵呵呵

网友:
我的把件换完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刚开始倒还开了一天
准备拿给客户了都,,冒火啊

网友:
不会是高压板位置高碰到哪里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烧掉的那部分的元件我都拿下来了
重新接了个高压板上去的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