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nf4k8ab维修

楼主(2008-09-12):
今天客户那3张nf4k8ab主板来维修..先测试各项电压.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时钟都正常..上CPU.内存.诊断卡一张跑D0.一张跑C1 02.一张不跑马..我先修不跑马..根据这一年多的维修经验..因为是NF4的桥容易空焊.使用BGA返修台.压桥之后.点亮测试一切正常.后二张也压桥.D0修好.但跑C1 02故障依旧.后换IO不行..在网上查了查后.重写BIOS跑马...

网友:
这种板有8成以上就是空焊,不跑码的,其它的不用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