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板拿掉电源IC后仍有主供电 奇怪

楼主(2008-09-12):
现象:1、一智仁815ET板,触发后主供电由1.3V逐渐降到0.2V, 换过电源IC(IRU3013),现象不变;
2、拿掉电源IC,同时又换过CPU 旁的MOS和电容,奇怪的是量上管S极有时1.2V,有时1.8V,慢慢降到0.2V。怀疑是北桥串过的,又拿掉通往北桥的电感,主供电还是这样变化,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
还有北桥和AGP的1。5V没有,换过15N30,正在查G极是谁控制的?

网友:
请超版们给一个思路,从没有遇过,也没看过此类似帖,哪来的电压了?为何逐渐降低?

网友:
拿掉电源IC?电源IC拆了开机会导至管子DS击穿~

网友:
楼上正解,拿掉电源IC开机会导致MOS管击穿,上CPU还会烧CPU,后果很严重

网友:
MOS管G极开路,很危险。

网友:
危险什么,。。。。,把连北桥电感拿掉了。不会击穿北桥的,   问题的关键   是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不穿北桥是真的~可是此电源IC管理G极的场管DS都会击穿~也就是说D极的电压会完全通过S极输入到负载上~你说有问题不~就算没上负载管子也要钱买的总不能穿着玩吧~
此电压怀疑D极来的~
此板得把电源IC换好管子全换了~重点查AGP1.5V~

网友:
首先告诉你通电很长时间了。。。没穿,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想法,

网友:
不会修电脑 -10

网友:
不是吧没穿~以我所知场管只要G极悬空了DS必穿~

网友:
拆了电源IC,场管冒烟
不可能有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