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845DDA+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12):
不插硬盘或光驱就没问题,一插就过不了,。。光驱,硬盘都是好 的,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以检测出没有硬盘[不插的时候]

网友:
打IDE接口针脚阻值,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IDE针脚的电压是正常的,[拿好板对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