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经常自动开机,有时动鼠标也开

楼主(2008-09-12):
我的主机经常自动开机 有时动鼠标也开 郁闷 有什么办法

网友:
bios电源管理中关闭所有有关自动开机的选项。

网友:
我恢复原厂设置了还那样 在说了动鼠标就开机跟那也没有关系啊

网友:
有些板子出厂设置就是:允许用键盘或鼠标或MODE开机,才会这样呀....

网友:
1.关机后把网线拔掉,看是否故障依旧。
2.故障依旧,参考2、4楼先生的做法。
3.拔网线故障消除的话,请在网卡配置中关掉网络唤醒功能。

网友:
还可以查一下主板上的跳线。

网友:
你的电脑220V的供电,有没有和家里的其它大功率的家电共用一条线路.有时高频干扰太重也会产生这种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