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与IO IT8712F-A

楼主(2008-09-12):
(图片)

网友:
仔细看下面几种的不同,第二行的 GXS IXS 还有倒数第二排的GB,这三种IO都不可代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285-1-1.html

网友:
谢谢,原来真的不能互换,以前只注意过GB不能互换,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型号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