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X正常跑码却点不亮??

楼主(2008-09-12):
今天修了2块ASUS P4P800S-X主板,故障是正常跑码却点不亮《D1-D5-28-38-85-FF》,2块是同样的故障。。。
奇怪是NB上有3个电容只有1欧,按道理说应该是NB坏了,可是它又能正常跑码啊,其中的一块也亮过一次,就是出现ASUS的画面就死了,重起就是老样子了,
我把NB加焊过,还是不行。。2块主板是一样的现象。。。。。。。。
有没有老大遇见过啊??
望指点指点。。。。。。。。

网友:
NB坏了,我以前遇见过,正常跑码却点不亮

网友:
不管NB还是SB,都是多模块的,运气好的话其中一些功能坏,并不影响上电开机。

网友:
晕死了
真的是NB坏了啊?????

网友:
如果北桥很热,应该它坏了.

网友:
不用很热~坏了了不一定会热的~
碰到这样的板子我都叫他买显卡用的

网友:
吧北桥胖片的三极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