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K9AI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09-12):
一块盘正EP-8K9AI主板,KT400芯片组,不过内存,报错,检测卡显示C1,测内存供电正常,1.2V正常,打内存槽阻值,每个排阻的阻值相同,刷BIOS,不行,换IO83697,不行。。。。换内存槽附近的1117和RT9137,还是C1。
现在该怎样修??
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量一下SMB总线电压,也就是内存槽上91\92这两个脚,正常的电压应该是2.5V或3.3V左右,如果这两个电压不对,大多是南桥坏。

网友:
91,92l两脚的电压都是3.1V,应该是正常的,我量正常的KT600的这两个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查内存到CPU座的AD线,是不是CUP座空焊或者座子扩孔,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CPU座没有发现变形和氧化现象

网友:
用打阻值卡打AD线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有不一样那就北桥挂了。。。

网友:
没有打阻值卡,直接打排阻的对地电阻行吗?
只要阻值一样就算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