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08-09-12):
华硕Z9100  有时开机一切正常,有时开机无反应,当开不了机的时候,开关就不复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啊)有时候把CMOS电池拿下,给机器放电就又能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手里面没有配件,所以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最近换了一个开关好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您说的“开关就不复位”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任何反应吗?

网友:
这机器你重点查开关!是通病! 银子又来了!

网友:
这却实是通病,送银子说得一点不假,把南桥后一很小的帖片电容挖掉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有5V的,但是摁下开关应该电压就被拉低了,但是这个机子摁开机没有反应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也没有搞定,请问是哪个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能说的全面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
呵呵!  下次劳驾你说明白点, 或者抓几个图,要不然我们看不懂。。。。 没办法发表自己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也修过华硕类试的问题,最后好象把电源部分用风枪吹了一下就好了吧
要不你也试 试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