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航嘉冷静王lw-6228电源雷击后电阻值

楼主(2008-09-12):
航嘉标准版冷静王 lw-6228 电源雷击后辅助电源部分有一R12电阻击断,阻值为无穷大,C5027 C2032都击坏了,这支电阻是C5027 E级和小三极管C 2032 E极之间的一个电阻,共地端通过一短接线J3 接入300V直流地。一般图纸标为4.7欧,但是按现在已坏的电阻的五色环为 黄金金绿棕,也许我不会看五色环,如果哪位朋友有这个电源,帮我测一下这个电阻阻值,谢谢!

该电源已成功修复, 更换C5027 ,更换C2032 (用C1815) 代。  电阻是[棕绿金金黄] 应该是1。5欧,用2欧电阻代用能正常工作,该电阻接入C5027的E极对地间。更换了板子反面一贴片IN4148二极管,其连接电源开关管。

网友:
五环电阻表示方法:第一、二、三为有效数字,第四环为倍数,第五环为误差(依颜色)

网友:
最后一个环的距离与倒数第二个比前面的都离的远些,注意先找准读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