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8857

楼主(2008-09-12):
那位哥们有联想V32上的M38857的引脚资料呀

网友(2009-05-26):
请问38857在待机下是不是就有供电?  和87591一样么,怎么我修好几个机器只要用38857待机下他是没有供电的,??按开机键以后才有供电,并且BIOS也是一样按开机键以后才有供电请问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