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2不开机

楼主(2008-09-12):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V32的本本,按开机键无电流反应,测量开机健无5V的待机电压,电源板上MAX1631,22脚无19V电压,该电压是通过1个P沟道的管子过来的,查该管的G及的走线,是通过1个NPN型的小3几管控制的,该小3及管的B及是受1个5脚的小的管子,控制的。该管子上面的标注是G9,跑线路跑到这里不知道怎么跑了,不知道从那个脚跑起走,该电源板的插槽也反复加焊,19V还是没有出来,转个思路从开机键查待机的5V怎么没有出来,查了半天,终于找到开机键上的待机5V没有出现,是因为有断线。非了根线,开机键上的5V出来了,还以为这次应该修好了吧,按开机键,还是没有电流反应,晕MAX1631,22的19V还是没有出来。修到这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查了,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G9是三极管pn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1631 芯片 看看

网友:
查1631旁边的元件有没有19V,有就飞一根去1631~~没有就顺着接口的19V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