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晶振可以开机

楼主(2008-09-12):
865pe动晶振可以开机。我也换过晶振。晶振旁边的电容也去掉啦,还是不行啊

网友:
有些晶震是振动开机的,,我见过DELL的板子就是这样子的晶震,,,

网友:
晶振旁边的电容 不是去掉 而是换掉

网友:
SB老化了。要是有条件的话重新做一下SB

网友:
更换震体..震容..106R..还不行清洗南桥..再不行重做南桥...还不行..扔

网友:
换IO试下我试过一片板可以

网友:
又掌握并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更换震体..震容..106R..还不行清洗南桥..再不行重做南桥...还不行..扔

同意5楼的兄弟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撒

网友: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