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2100机器换高压,造成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09-12):
我今天接了一台HP康柏2100的机器暗屏,检测为高压坏,手里没有原装的只有改,但在接线机器外界电源线没拔,我接线时不小心咯铁碰高压供电的19V跟另外一跟线连住了听到机器此此一样,就挂了。现在鼓掌是一接电源面板的4个灯全亮就象开机了一样,但风散不转
我拆机看了没发现烧坏痕迹,但发现显卡芯片发烫,估计是显卡坏了,但我有不确定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准确判断一下啊。

网友:
估计显卡是挂了,信号都是显卡发过来的

网友:
你是说那两灯是显卡报错啊

网友:
楼主也太大胆了吧!!改高压不去电源电池??太多太多的高压板是由公共点超直接供电的了。
别管高压板了,外接一下看看。估计不会亮了,可以看看流多大,能不能跑诊断卡。个人觉得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亮度调节和高压板的开关控制电路可能要遭殃。

网友:
换IO,这机器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换高压没有拿掉电池引起的好象是PC97551

网友:
不对这机器不是独显的吧?  我记的是集成显卡。你看看是不是烧了以后那路电压先工作了。而且不一定是他坏:也有可以那电压先输出了或北桥少电压等:还有就是87570有没有问题。灯也都有他控的。

网友:
我把显卡拆了现在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但不跑码,电流有变化但感觉不是正常跑码8那种变化,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那噶IO是不是大的哪个芯片,他里面有没有写程序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