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JM7BMB图纸

楼主(2008-09-12):
dell d630 ICH8 JM7BMB图纸

网友:
这个是DELL D830独显的图纸,我已对着板验正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异常,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风扇是有一个MOS管。输出一个可调控的电压。(EC来控制)

查找下电路图

很简单的

网友(2008-12-02):
应该是D830的板,ICH8应是比较新的板

网友(2009-02-06):
D630用的也是ICH8 我自己正好有一台 便宜收的 显卡老花屏换了个显卡IC到现在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2010-03-27):
为什么看不到吖
  是权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