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亮机的R60被搞得开机保护,求救啊,急???

楼主(2008-09-12):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R60,故障为LCD无法切换到VGA,外接不能显示,一测VGA接口对地阻值,发现在第14针对地为零,跑电路后原来是一个8脚的小芯片坏,好不容易在料板中找到一块IBM的板上有一个差不多的芯片,测得针脚定义一样后,更换上去,阻值正常了,开机也能正常切换了,正高兴,突然一下掉电了,再按开机键,机器0271时间报错,然后自动进入BIOS,马上动手进入时间设置,可马上又掉电了,然后连适配指示灯都不亮了,开机保护,板上除了动过那个芯片外,其它地方都没有动过,换芯片的时候也没有弄到旁边的无器件,实在无奈把原来芯片换上还是一样,郁闷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求各位大虾帮帮忙,不然没法跟客户交待了

网友:
那你换的是个什么芯片呢 你确认替换的芯片能用的吗

网友:
说说这两个芯片都是什么

网友:
遇上这类的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 思路了方法

网友:
主板可能有地方严重短路,不然适配器不会不亮灯的。楼主可能把外形一样的芯片理所当然的认为就是一样的芯片换上了。结果烧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了,慢慢查了,特别是去屏接口处电路

网友:
把换的芯片取下来也不行,把原芯片换上去也不行,真是郁闷了,那个芯片是和VGA接口13和14脚场行信号引脚相通的旁边有CPU散热风扇的插座,有师傅说是CPU过热,但开机风扇能转啊,后来好不容易抢在掉电前在BIOS里面把时间设置好,不再0271报错,但机器进入windons检测画面,滚动条还没有路一圈就蓝屏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掉电:死机重启的有时还花屏:有时开机还报警:一开如还以为显卡坏了呢:幸好没做显卡. 原来是内存槽坏了:就是那根底下的矮槽坏了。内存不装下面就没事。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不过看你的不太像这故障啊。。

网友:
补上也是R60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门电路芯片啊查查看

网友(2008-12-16):
我以前修过一台DELL1520不充电的问题,修好后系统就蓝屏了,以为硬件有问题,后来折腾了半天发现是系统坏了,不如你先拿个硬盘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和楼上的看法一样,看看系统图是不是有问题?(蓝屏了不是)

网友:
先看看系统,然后检查内存,先用一条内存试下,不行在换个槽子

网友(2009-02-18):
呵呵,BIOS设置问题

网友(2009-03-22):
这个机器有掉电的毛病。是你运气不好而已。

网友:
看来这几天这机器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