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技嘉754主板 型号是GA-K8NE 上电5秒内电压正常 过后就无复位了(此板已修复)

楼主(2008-09-12):
这批主板是网吧板子  开机就上电  上假负载  测试卡 检测上电5秒内 所有电压都正常 5秒后 全板无复位 假负载上只有一个VTT调整电压1.2V  其余都无电压   开关针电压为0.6V  请问 这样的 板子怎么处理 。。。。。。。。。。。。

         感谢 超级斑竹:孤帆远影 及时给予指导,感谢速配朋友给予回帖 ,此板主要坏了3处,
第一处BIOS和CPU 之间有一个Q70 的场管的供电不正常  只有当中那个角有供电为3.27V ,其余2角供电为零 我拆掉后换了后   供电变为3.37   3.27    1.2 , 另外就是PW 开关电压为0.67V 换了三极管后电压恢复为4.9 V后I0 发烫, 于是换了IO , 此板修复

网友:
先检查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元件
估计不复位是一路供电关闭引起的,2.5V 1.5 VCORE都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开关针电压0.6   跑电路 跟一三极管连接  于是换了这个三极管  PW 电压上升到5V 可是 IO 发烫了 这块板子能不能跟IO 有关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