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问题,不亮

楼主(2008-09-12):
D946GZ 集成显卡带PCI-E 奔腾D2.8的U
上假负载不加电 必须上真U
开机不插内存长报警 当03 23
插上内存不报警也点不亮。当28 47
手头没有PCI-E的卡
估计是哪里问题?
[
]
显卡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CMOS放电,不行刷BIOS。首先保证内存是好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找了个恢复版的BIOS文件。直接拷贝到软盘。开机5分钟自动刷过来了。。。
INTEL的原装版很NB,呵呵
ps:Recovery BIOS是Intel针对BIOS刷新失败问题提供了新的恢复方法,并且已将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新出的主板当中。首先需要准备一张已经被格式化过的软盘,把Intel提供的恢复版BIOS拷贝至软盘,把BIOS设置跳线帽移动至恢复BIOS位置(详细方法请参考主板说明书),启动系统大概2-5分钟后BIOS恢复工作即可完成,在这期间是没有显示输出的,恢复工作完成之后,系统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