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神舟的AMD+SIS芯片组的笔记本普遍会自动掉电

楼主(2008-09-12):
最近发现神舟的AMD+SIS芯片组的笔记本普遍会自动掉电,如承龙S262C,承龙S263C等型号。
经整理解决办法有如下几种:
1.改善CPU散热,防止CPU和散热器接触不良
2.补焊南桥、北桥、CPU底座
3.直接吹掉温控芯片
4.更换CPU
5.检查供电电路、电源适配器工作是否正常

希望以上资料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补充自己的经验。

网友:
不会吧,秋天都到了,要掉电应该是在前段时间才对?
"直接吹掉温控芯片"的修法恐怕不好......
神州原装的不是有保吗?难道此"神州"非"神舟"

网友:
吹掉温控芯片也没事:风扇又不是不转:我们也都这么修能解决跟本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原来掉电会是那么多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吹掉温控芯片风扇是不是常转了啊

网友:
这里说得神州就是神舟笔记本,是笔误对不起。

掉电不一定是夏天热的,也有其他情况。不过大部分原因和发热有关

网友:
神舟笔记本的温控芯片怎么找?

神舟笔记本的温控芯片怎么找?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