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显示器垂直干扰亮线,请高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8-09-12):
CST显示器垂直干扰亮线,我把故障图贴上,该机的型号是C-700F,行场块为TDA9111,场输出为TDA8172,我检查了行扫描电路的所有元件(包括换了高压包部分滤波电容),但还是没有查出来,请问这种故障是不是行抗干扰电路出问题呢,还是行偏转电路出问题的?各位高手们。请帮帮忙。

网友:
把G2电压调低点看看。                                         .

网友:
出现回扫线一般是亮度过亮或消隐电路失效引起的.

网友:
这是回扫线,应该查行消隐电路吧.

网友:
晕,你们都搞错位置了,请看我新发的图片

晕,你们都搞错位置了,请看我新发的图片

网友:
看清楚了,换个主机试一下,分辨率调整一下,千万别插分线。

网友:
80V  给尾板 供电 的滤波电容 全部换!

重点是换  从变压器出来  经过一个二极管 然后有个电容 (就是这个电容)  这条路是给80V供电的

网友:
不会吧,我见很多书说是行扫描输出电路故障呀,那明天我再按你们所说的看看尾板。。。。。。。

网友:
行扫描电路,电容漏电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知道一般是什么电容吗,是那种逆程电容?还是那些小个的瓷片电容?还是那些行电路上的电解电容?最好能说清楚些,可以吗,我好下手...............

网友:
什么都没有高手来帮帮忙呀

网友:
80V供电部分电容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还有什么心得请高手们说一说啊

网友:
二次电源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二次电源滤波电容换了,高压包换了,逆程电容差不多都换完了,就差那个逆程二极管(复合二极管)因为没有配件,所以还没换,会不会是行一次电源的抗干扰电路有问题造成的呢?还是真的是那个逆程二极管(复合二极管)出问题造成?
而且那条干扰线久不久还会左右摆动一点

网友:
就是呀这种机器是要命了,我手里有台联想的crt,开机能进桌面.,一切都下常,但是就是不能打游戏,一打游戏就黑屏,我都搞了好久了,还是没结果.有高手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台机子能上多少的刷新率?如果能上到85HZ,分辨率也能上1024*768的话,我想应该是主机驱动的问题,如果主机是正常的话,那你就只能把行、场的逆程电容一个一个的去代换试试,包括行电路中的继电器(如果有继电器的话)。

网友:
在行包上把加速级电压调低点看行不。。。。。。。。。。?

网友:
换下信号线试一试。

网友:
G2调低没用,早就试过了,我刚才还换了逆程二极管和二次电源整流管,结果故障还是没变。。。晕。。。。。。我还去书城里翻了所有的资料,都说是行扫描电路有问题,可是我就是查不出来
看来它是想要我把它的行扫描电路拆完后重装一遍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信号线?不会吧,我修了6年显示器还没听见有谁说过信号线会引起这故障。。。。。。。。。。。。。不过还是谢谢你发表意见,我会试一下看看。。。。

网友:
今晚试换了偏转和信号线,故障还是一样,晕啊

网友:
你把修好了吗?该装的都装了吗?比如外面的屏蔽罩。我修dell就遇到个

网友:
打板拆下来,罩在别的管上试下,,要是显象管坏了,你板上的零件全换掉,都不会好

网友:
我有一台唯一的显示器,有3条你这个的垂直线,也没搞好,希望高手指点,电容也看不出有坏的迹象,我想可能是行场芯片边上是否有瓷片电容坏了

网友:
尾板上的地线断了,我以前修过的,仔细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台机子原本就没有屏蔽罩,所以没办法装,呵呵,地线也没问题,不管是尾板还是主板,地线都连得很好。

网友:
干扰线会闪动吗?是不是显像管的问题呀

网友(2008-10-22):
显像管应该没有问题,干扰线会自动左右移动一点点,移动后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给人的感觉就像某个元器件出现不稳定而造成的,晕死了

网友:
显像管没有问题,我换了显像管了还是一样,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高压包不匹配造成的,因为这台显示器在给我修之前给别人修过,换了高压包,不知道现在板上的高压包是不是原来的型号,如果哪位朋友有这款机型的高压包型号的,请告诉我一下,好吗。

网友:
场块附近某个电容失效,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显像管没有问题,我换了显像管了还是一样,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高压包不匹配造成的,因为这台显示器在给我修之前给别人修过,换了高压包,
这是 你应该一开始想到的问题..

网友:
找个原厂的高压包吧,别浪费时间了,
我在LG 775B的机器上遇见过,当时为了省几十块钱,结果多花了一星期的时间.
是包的磁心不好,可拆开垫根细铜线试试,换阻尼管试下.最好还是找回原厂的包
.现在手上有台DELL ,用代换的包.只要高兴,又给你烧个场效应管,(高压分离型的)

网友:
你用分屏线了吗?

网友:
      如果用了...!你就直接把显示器 插在 主机显卡上...!估计是干扰的事...!

网友:
兄弟,有没有考虑到会不会是高压包到开关电源芯片的行同步信号电路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