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遇到了点困难。帮忙下.

楼主(2008-09-12):
我刚接触RST 软件不久。(5天左右- -#)
今天测了一个双面512内存。 提示的是 第4片坏了。 可是不知道 是哪一面的第4片坏了。有什么快速辨别的方法吗?
还有 哪面才是正面? 我看到其他帖子有说 A面B面的,也不懂,谁给解释下??

在教大家一个快速辨别哪个颗粒坏的方法
单数 1 3 5 7 ==01234567
双说 2 4 6 8==89ABCDEF
如果测到 其中的数字或字母 依照查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辨别的。希望对刚接触RST软件的人有所帮助。

网友:
对于双面的内存,是要分A面B面的,通常说的A面就是正面(PIN1~92),B面是反面(PIN93~184).
怎么看是A面还是B面坏?
比如512M的看法:
A面就是这层
1---64  -------------------------------------------------------------------------
64--128-----------------------------------------------------------------------
128--192----------------------------------------------------------------------
192---256--------------------------------------------------------------------
B面就是这层
256--320---------------------------------------------------------------------
320--384--------------------------------------------------------------------
384--448--------------------------------------------------------------------
448--512---------------------------------------------------------------------

如果是A面的这层出现数码,比如是第四颗坏了,就是正面的第四颗坏了(从1~92数起)
如果是B面的这层出现数码,比如是第四颗坏了,就是反面的第四颗坏了(从93~184数起)

注:有些内存有时A面的一颗坏了,会提示两面都坏了.反之,也是这样.因为正反两面的颗粒是相连的.

网友:
哦, 谢谢啊,
我在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我现在搞不明白,数颗粒的顺序到底是1开始呢,还是从92开始数,看了有的教材说是要反着数的!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