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SATA接口断了

楼主(2008-09-12):
我的主板SATA接口今天让我拔断了怎么办呢

网友:
你主板应该不只一个吧,接在其它的不就好了

网友:
呵呵大哥我的那个以前早让我拔断了

网友:
下掉换个新的上去,这个是起码的技术,不行就找维修点去!

网友:
从烂板找个接口换上去就OK了 我前几天刚帮一个顾客换过

网友:
换个焊上去或不用呀,应该不止一个的

网友:
新的电路和我的主板不知道一样吗?

网友:
我的是致铭N61的主板

网友:
这个没有电路的哥哥~
全都统一的~装上去就行~
你有见过换内存换AGP座子要看是什么板子吗?只要是一样的座子就能上~

网友:
换个新的不就解决了,,很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