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今天维修金士顿DDR1代内存的感想

楼主(2008-09-12):
今天接到一根坏的金士顿1G 的内存,因为上内存反了金手指烧了两个,本来是准备上金手指的,但是它的焊点太小,感觉上锡不会太牢固,所以决定换板,它是双面的内存,所以找了个以前旧板两面上好锡,于是拆阿拆,芯片还真多,拆完了一面双拆另一面.终于全部拆下了,接下来又开始上好板上,芯片真多,头都上晕了.最后一个芯片终于上完了.于是上板试.但是档D0,开是用橡皮筋擦金手指,再试.刚一开机内存上就冒出一股清烟,完了,芯片肯定是烧了.检查芯片原来是我上芯片的时候上反了,没法只有换了,在我那堆坏内存中翻了半天也没翻出个512的内存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先把上反的芯片上回去看看.焊好后上机,代码一路狂奔.居然有显示?用软件测试没有坏的芯片,修好了.???????????   经验总结:芯片冒烟了也不一定坏的!!

网友:
经验总结:芯片冒烟了也不一定坏的!!

网友:
是的,芯片坏了不一定不能用,我的一块AMD2600+CPU忘了上风扇,结果烧得青烟
缭绕还是可以用呀

网友:
双面的DDR内存是不好换啊 同情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曾经上反过取下来都扔了

网友:
我只知道 24系列存储器装反不会烧坏,只会发热

网友:
楼主你真牛,赞一个,对了,内存颗粒从哪里可以收集啊

网友:
内存的颗粒都是以前还不会修的时候收集起来的坏条子,我从来没买过新的颗粒,板也是用的旧板 ,是无本生意阿. ,不过现在内存没有颗粒换了,都用完了.

网友:
呵呵 兄台好运气啊啊啊啊啊

网友:
哪个好心的家伙 可以告诉我替换内存的板 有哪些要主意的地方(不是指焊接方面)

网友:
总结经验;反了不会坏??

网友:
真的挺厉害的,冒烟了,还可以 用,学了,下次碰碰运气!

网友(2008-10-12):
真是牛人呀。这样子也没坏,????????????!!!!!!!!!!!!!!

网友:
内存还能插反??你力气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