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 雷击的液晶,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08-09-12):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送来一台19宽屏的液晶,说是雷击的的。接上电源,指示器不亮,拆开显示器用表测,5V 14V 电压0V。看来是电源板让雷击坏了。
测了测电源板,保险没断,开关管,控制IC,都没有短路,控制开关管的IC是8小的小贴片LD7575PS。300V电压正常,判断可能是LD7575PS坏了,因为手头里没有这个IC,在淘宝上淘了一片,今天可算到家了。把IC换了之后,上电一测,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查了好长时间,把电源管换了个新的,上电一测,5V 14V 全都有了。电源管用万用表测是好的,可能是软件击穿。大家修的时候注意一下。我是比较笨的。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LD7575PS 后来我也把他换回去测了。是坏的,电源开关管是。8N60C,我用K2645 代的

网友: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
对于软击穿的故障有时查起来确实费心。

网友A:
楼主是比较幸运的,开关管坏的,又把新的7575PS换上,有可能又要造成损坏的,建议大家以后,修电源板后,最好用X1K的电阻档,最一下市电输入口,看一下电阻是不是在无穷大处,如果不是,最好不要上电,因为后级还有短路,重点就是电源IC,与开关管,还有一些小的稳压二级管

网友:
这个电图路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了,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比较幸运的,开关管坏的,又把新的7575PS换上,有可能又要造成损坏的,建议大家以后,修电源板后,最好用X1K的电阻档,最一下市电输入口,看一下电阻是不是在无穷大处,如果不是,最好不要上电,因为后级还有短路,重 ...

我晕这个办法能判断后级有问题吗?

网友:
我现在摆着一台还在等电源芯片,现象和你一样,不过比你惨,通电10秒后烧,芯片启动电阻,和一个反馈电阻,气得死人。

网友:
开关管软击穿,还真不好查啊。
或者是通路了吧。也说不准。

网友:
开关管,对地的那个电阻换了吗

网友:
还有:小贴片LD7575PS可用203D6代.

网友:
软击穿的故障有时查起来确实费心

网友B(2008-11-08):
昨天晚上打雷了 今天一早接到一台机器跟楼主说的故障一样 只是电源IC型号有差异 我现在测的也是 开关管8N60c坏了 还有旁边的一个电阻被烧焦 估计电源IC 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打雷了 今天一早接到一台机器跟楼主说的故障一样 只是电源IC型号有差异 我现在测的也是 开关管8N60c坏了 还有旁边的一个电阻被烧焦 估计电源IC 也挂了

那当然挂咯  你要是运气100滴好就不会坏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比较幸运的,开关管坏的,又把新的7575PS换上,有可能又要造成损坏的,建议大家以后,修电源板后,最好用X1K的电阻档,最一下市电输入口,看一下电阻是不是在无穷大处,如果不是,最好不要上电,因为后级还有短路,重 ...

确实说的很对,我就吃过这个的亏,亏了3个PWM,……浪费死了

网友:
不经实践,难出真经,还是经过之后才能明白!!

网友(2009-10-31):
其它这电源也就那几个小零件,用万用表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