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液晶用M170EG01屏,响应速度极慢

楼主(2008-09-12):
三星17寸液晶用M170EG01屏,响应速度极慢,一移动鼠标变成一条线,更换过屏主芯片AUO-003,第一次焊完后通电还是这样,但是一动电路板屏幕一闪一闪的有时又正常了,以为是主芯片虚焊了加焊一遍后就在也没有正常的时候了,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主芯片的问题啊
芯片
三星

网友:
加焊一下,别的元件。如果还是不好使,有可能。电路板裂了

网友:
屏电脑上面你们一般用什么东西焊,怎么焊的,用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这是au屏吧蕊片003还比较大

网友:
这款芯片很爱坏啊,你用什么加焊的,要是松香别忘了清理干净啊

网友:
这种毛病还真没见到过。个人认为应该是屏的问题,找找有没有虚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