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ICS 660006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9-12):
时钟芯片ICS 660006用什么代换?
手头上只有这两个:ICS UJ460357  、 ICS UA031001。。。我在网上查不到ICS 660006的资料。

网友:
只能只型号代换差一个字都不行

网友:
那就完了,现在没有这个型号啊。。老大(不会修电脑)。。你简直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网友:
我倒~哥哥~你不要吓我~
一般时钟很少坏的啊~为什矣要换它?

网友:
第一测试卡上的CLK灯不亮,在没有上CPU的情况下,复位灯一直亮,BIOS的31脚没有1.6V,BIOS 1脚VPP没有电压。。换过门电路,换过晶振,卸下网卡芯片,故障一个样。。。主板是940针,AMD主板,南北桥是同一个芯片的,有IO。

网友A:
你上假负载是否有CPU时钟?
PCI内存的时钟呢?
复位灯一直亮先不管它先修时钟~听了你的故障我还是没发现什么地方说明时钟出问题了~就因为CLK灯不亮你就要换时钟IC啊~太草率了~先压桥压座`看下有无断线~再测时钟2.5和3.3的供电输入是否正常~如果输入正常无输出才到换时钟的时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假负载是否有CPU时钟?
PCI内存的时钟呢?
复位灯一直亮先不管它先修时钟~听了你的故障我还是没发现什么地方说明时钟出问题了~就因为CLK灯不亮你就要换时钟IC啊~太草率了~先压桥压座`看下有无断线~再测时钟 ...

老大,,你太令我感动了,,我压了桥了,,座也压了,,好像没有虚焊之类,,可能有断路的感觉,,但是查不出,,看来要搞个“大猪脚、人头马、雪茄烟、毛泽东头”去参见老大了。。。

网友:
你上假负载是否有CPU时钟?
PCI内存的时钟呢?
板上弯弯曲曲的就是时钟线啊~看下有没断刮开看看~如果确有设备无时钟~随无时钟的设备跑线到时钟IC啊~

网友:
我没有上假负载,我测量了,PCI 的B16 CLK脚,电压可高啊3.5V左右啊,,这样是不是不正常啊,PCI-E插槽旁边的MOS管,一个低电平,电感也是低电平,好像没有电压一样。焊下测量,管没有坏。查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