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4P800-X用SATA硬盘死机

楼主(2008-09-12):
各位老师好!

         我用的主板是华硕P4P800-X主板,用IDE硬盘使用正常,玩十小时游戏都没问题。但换上SATA硬盘(希捷

250G)运行系统老是死机(该硬盘在朋友848主板的机器上连续BT48小时后再玩游戏都运行正常)。不是装系统的问

题,我装过几次系统,安装过程一切正常,(现在用的是XP SP3)只是运行不到五分钟就死机。硬件方面电源和CPU和风

扇和SATA硬盘线和内存都换过现象依然不变。也不是INF驱动问题,装这个马上蓝屏。SATA1和SATA2接口都一样的现

象。请各位老师赐教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是否有超频?
SATA接口对频率很敏感~我碰见俩如都是CPU超率导至的~一台减频一台换IDE的硬盘~

网友:
超过,但改回来了,也换了CPU了,(原来那个CPU没坏掉),也重刷过BIOS了,华硕官网上最新支持SATA的1009版本。

网友:
那你测下SATA脚的数值和电压吧~
1脚发出2脚输入3脚供电4脚GND~打下12的值测下3脚的电压~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恩,谢谢,我去换个电源试试,各位老师有新的想法请继续跟贴。

测SATA针脚的方法我想办法

网友:
方法?还要什么方法啊?红笔接地黑笔打值啊~
当然如果是电源问题的话就是板卡问题了~不在此区讨论的范畴~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我好不容易找到个电源器的+3.3V负载达到+3.2V的,

现在SATA硬盘运行正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