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有一台I845GV的主机,客户反映开机花屏,这好容易判断,因为集成显卡,多半是内存的问题,更换内存后问题解决。因为以前有人修过,重新ghost系统,使原来的系统不能使用,所以我给客户重新安装系统。系统安装完后,却出现了问题:声卡为瑞昱的ALC101芯片,安装驱动后却出现: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我从网上找驱动也不能解决,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确定驱动无问题的话~换个ALC101芯片吧~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首先这机是花屏应该能进系统,为什么要GHOST?在GHOST前应该看一看硬件是否正常;
如果这板是杂牌板的情况应该是驱动不对,可以找原来板的驱动安装才行,ALC101芯片声卡杂牌板要用SETUP才行,如果还是不行只能换芯片了,或加装一张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