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开机,黑屏,指示灯亮。上诊断卡当06。不上内存当DD。加焊内存槽,依然这样,看电流表1A左右。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黑屏

网友:
内存或显卡,就是这个问题,试试吧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吧。。。抑或北桥,这之前还是先查查供电方面吧

网友:
量下电压吧!
你会有收获的!没有问题的话,你用打阻卡打下它们的阻值不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还有就是如果所有都正常的话,你也可以试下刷下BIOS了,你说的情况像是显卡线路的问题,细心点会有收获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还是顶高手出来帮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