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IR2003装不了系统   求助

楼主(2008-09-12):
小弟今天遇到一块技嘉8IR2003  装不了系统 在装系统界面时  进度条不动  速度为0
然后一直卡住 加焊南桥 刷BIOS后都不起作用  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
这种主板就是容易出现这个毛病,不好解决啊。

网友:
加焊下北桥,用风枪吹,还有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样的故障也就是死机的表现~~
你描述的故障如果确定其他硬件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的CPU底座虚焊的问题  GA这类板子座问题很多

网友:
哦  谢谢各位啊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想说下我的小经验了,我忘了我的是什么板子了不过,情况是这样的!那个板子,只是起到欢迎界面的时候就不动了! 我换了网卡后就好了!一切正常了!不过GA的那种应该是通病吧!是BGA座的话,先加焊下CPU座看看!大多是这儿的问题了。

网友B:
还有的就是我是从资料上看到的就是14。318的附近的谐振电容要是不良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不过不是太常见的。

网友:
是呀,大家都应该把维修过程中的问题提出来,还有解决的方法也告诉大家,这样大家就可以提高维修效率,又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想说下我的小经验了,我忘了我的是什么板子了不过,情况是这样的!那个板子,只是起到欢迎界面的时候就不动了! 我换了网卡后就好了!一切正常了!不过GA的那种应该是通病吧!是BGA座的话,先加焊下 ...

同意.本人也有此经验,,拆下网卡,安装完系统,然后再插上网卡,正常会搜索到驱动安装,然后一切正常

网友:
可是这个板没有网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的就是我是从资料上看到的就是14。318的附近的谐振电容要是不良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不过不是太常见的。

顶这个,你换14.318和电容试试看!

网友:
U座中间电容换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