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北桥加焊成功

楼主(2008-09-12):
一块845GV主板,经常无故重启,或者开机就点不亮,用手按住北桥,可以启动,判断是北桥脱焊,用风枪打400度,均匀加热北桥四分钟左右,上机测试,故障消除,起死回生.

网友:
恭喜楼主~我用风枪加焊还没成功过~郁闷~板子老吹变形~

网友:
楼主的风枪技术不错,我也没吹过,那天吹一个NF4南北桥一起的,直接吹死了

网友:
你的运气真好哦,就这样干吹吗?松香水呀,BGA膏,都不用放吗?
建议,最好给北桥加个风扇,我在用的主板也是北桥过热,感觉散热片效率还是差些。

网友:
顺便问一下:风速大约多少?

网友:
估计这个虚焊的点在比较外面的位置,要不然哪能这么容易就好的?

网友:
我用旋转热风的安泰信8205吹电解电容温度 打 到450都不会变形

网友:
用风枪加热补焊南北桥,我也没成功过。

网友:
恭喜了,这样也能成功,肯定是小虚了, 以后也试试看,经验还是重要

网友(2009-12-26):
我试试,正郁闷,刚才还能进系统,USB不能用,加焊南桥后,居然跑20

网友:
为什么我用8205吹北桥吹一个死一个呢,吹南桥倒还可以

网友:
比较脏的主板,吹一个绝对死一个,只能重新拆焊

网友:
楼主太强了,教我们方法吧,BGA机的钱都可以省了.

网友:
这种主板通常不能用多久。以前我有过经验。一般几个月就会在坏的

网友:
我也是用风枪直接加热判断故障
但是我还是要用土炮做一下的

网友:
我就用风枪试过,七彩虹的NF6100芯片,一吹就报废了。

网友:
还没成功过,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用风枪换有铅的桥难度也不是很高啊 加些好的焊膏 多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不住的,也就20天。就得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