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加电触发,检测卡灯闪

楼主(2008-09-12):
T41触发前的电压都已经具备,点触发,检测卡的frame灯不亮,剩余的四个灯(rest\3.3v\5v\clk)都在不停的闪,电流停在0.1A,哪位兄弟见过,指点下,没有思路了.补充一下,能听到时钟芯片附近塔塔的响.

网友:
你看看:电压后:各级电压都输出正常了吗>有可能你这那里有工作电压不对的地方:也可能是后级电压拉了:你先找找看。

网友:
先谢谢指点,想知道能听到时钟芯片附近塔塔的响,是不是时钟晶振在响啊,声音很明显

网友:
看看电感吧。仔细点听听看什么位置

网友:
发现是显卡和北桥的电感在响,测量后级电压为零.

网友:
测量一下后级是否短路,四个灯长闪就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