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12):
朋友的一台t40本本,开机灯全亮,过一会就只剩那个n灯一直在亮,然后就是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报警声,屏幕无任何显示,按一下开机键可以关机,内存查过了没问题,朋友说出问题的那天曾经有雷雨,但不确定是否遭雷击,麻烦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找一分T40的手册看看, 查查连续四短声的报警音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楼上,没有这个手册哦

这个手册应该帮不了什么忙,,, 不过多谢你的解答

网友:
你这没说清楚,是短声还是长声.几短几长都不一样的.

网友:
回楼上两位

是4短,间隔再4短,回黑马兄我没有笔记本的诊断卡,既然可以报警是不是主板已经工作了呢?会不会是那个安全芯片的问题?今天问了朋友他说那天响雷的时候总开关跳闸了然后再开机就这样了,对笔记本不熟不知判断是否正确,无从下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是内存报警 4声 间隔后有4声响

网友:
楼主机器的报警声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只要将BIOS和安全芯片同时换掉就行(注意:需换BIOS和安全芯片已binding好的,要不又会报0192错.)

网友:
查这个信号:PC BEEP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啊!你找一个无安全码BIOS刷一下就好拉!我修过啊!也是雷击的啊!在我的话题里有 啊!你可以去下载啊!

网友:
多谢 与飘 ,黑马,麦克斯 笔记本电源 兄的指教。

请问这问题如果找别人修的话大概要多少钱?笔记本自己不会修啊

网友(2008-10-20):
我的T40报错0192,谁能给我免安全芯片的BIOS程序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按下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你就用力的在键盘上往下按,看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