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移动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08-09-12):
客户拿来一日立的移动硬盘盒,说在当初购买后不久就出现插入USB插头后,电脑识别不正常的情况,需要拔插很多次才能正常使用。但在自己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上使用都正常。拿到这个硬盘盒后,在自己的电脑上和另外几台电脑上测试均是不能正常工作(主板上的USB口)。

刚开始,在不接笔记本硬盘的情况下,测量了该移动硬盘盒USB口处的电压,为5V;当接上笔记本硬盘后,电压下降到4.8V左右。笔记本硬盘有敲盘声,更换过不同的硬盘有相同的现象。

后来有了合适的外置电源适配器,接上电源适配器,故障还存在,并且笔记本硬盘敲盘声更大了。

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黑笔点在USB口的5V处,跑线路,红笔点在开关一脚,万用表读数正常。将开关拨到“通”状态后,再跑线路到一1117稳压管脚,万用表表读数有40多,这是不正常的。将万用表打到100欧档,测量该线路,即有40多欧的阻值,这说明这个开关有问题。

通电后,在开关处在“通”的状态下,测量在开关后面的电压只有1.X V,这个电压肯定是偏低的,疑是造成这个移动硬盘盒工作不正常的真正的原因。

加焊电路各处焊点。将电路板上CN1处的开关去掉,在相应的位置上焊接上铁丝,直接将电路导通。操作完成后接到电脑上,在没有焊接操作之前的故障已经没有了,硬盘盒恢复正常。

后记:
本人感觉日立并没有生产移动硬盘盒,所以这种硬盘盒为假冒货。而且这种硬盘盒销售量比较大,也听说返修量比较大,大家以后注意这一点。

网友:
一直以来,以为硬盘盒插在主板的USB口上,如果工作不正常就是USB口供电偏低的原因,只需插个外置的变压器即可。

想不到假冒货的用料太次也使硬盘盒工作不正常。

网友:
友情建议:修理硬盘盒子,最好不要用客户的硬盘,敲盘声音这么大了,你还敢测试?

就不怕把客户的硬盘烧了,到时候客户说里面是他重要的数据,怎么办?

一般应该自己找个小硬盘专门测试盒子的

网友:
呵呵,也是哦

这个硬盘盒也用了2年多的时间了,硬盘居然没有大毛病也算是奇迹了

现在就是盘上有几个文件读不出来,用MHDD扫过,没有坏道

反正已经修好了,客户也高兴

网友:
我是用转换线的
感觉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