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本本硬盘问题

楼主(2008-09-12):
IBM本本,重装系统说找不到硬盘.然后,把硬盘拆下来装下,GHOST可以进去,装系统还是不行,什么原因?

网友:
1: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找个一步一步安装的光盘试一试?
2:什么型号的硬盘?

看看是不是磁头只读

网友(2009-04-04):
是硬盘的兼容性问题,换一块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