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枕形失真了

楼主(2008-09-13):
LXH-P769F2显示器,刚开显示器的时候正常,过几秒中就枕形失真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个部件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2008-11-10):
现在还在学习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就来找哈答案
呵`

网友:
刚开。。。。正常,过。。。就。。。。。
用力拍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你最好检测一下校正电路!

但通常两种情况:场块接近要坏了!
               另外就是  场块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