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电源不通电问题

楼主(2008-09-13):
我就知道3.3V 跟5V短路了 正常来讲 测对地 电阻变大  但只有9欧 绿线电阻无限大  检查了无通路  各个管也正常   我把电容拆了 在量 还是短路的 只有12V是正常的 是被雷劈的  把主板一起烧了  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静下心看看本版置顶贴和相关内容,搞明白了再动手修,以后你修电源就过关了。

网友:
3.3V 跟5V短路了 正常来讲 测对地 电阻变大  但只有9欧 ,9欧 是正常的啊.它里面有个10欧的电阻接地的.不关这的事.
你查辅助供电吧.雷打的100%是挂了的.主输出的我还很少见雷打的.除非开机时被雷打.

网友:
先跑下线,检查下整流管,再通电看看紫线电压有无,

网友:
全部电压输出为0啊  整流管 有一百多欧 应该没烧吧

网友:
我 就知道 一只 C3688 的管 烧了  换了一只1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