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真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今天师傅生病了,没来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搞板子了。终于有机会表现了,信心满满的拿起板子,但一下子就头大了,今天的板子一块也没有搞好郁闷!
说说我今天遇到板子的问题。
型号:MS-6787 VER:2 主板 cpu 赛扬D 2。66G
主板一拿过来的时候很脏,顾客说点不亮。于是我清理一下,而且重新做了散热,表面没有爆电容,烧焦,和短线现象。插上诊断卡,开机诊断卡显示“04”不走码。断电,要拆下CPU时,发现CPU风扇座松动,换了一个。
还是“04”不走码。加电测得上,下管电压均正常,内存供电,AGP供电也正常,电池有电,BIOS跳线正确。。。。小女子不才,学修主板才一个月,只会测那么多。只能用代换法测试过去了,换内存,换CPU,还是老样子。真搞不懂!故放弃!
寄希望于第二块板了。
型号:杂牌754的板子 AMD3000+
顾客反映板子的音频接口有问题,右声道没声音。接独立声卡正常,但机子过一会儿会黑屏死机。
板子一拿过来观察了一下外观,有变形整块板子都拱起来了。没有爆电容,烧焦等现象。重新做了散热。
测了一下能点亮,能进BIOS。 于是断电挂上硬盘测机。挂上硬盘居然点不亮了,诊断卡完全没反映,用手摸各个芯片都是凉嗖嗖的。
真衰,没弄好,还给人家搞坏了。测了开关键电压还不到1V。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行。又放弃了!
接来的板子都没有修好!
今天只修好了一块显卡!修主板真好难哦。看来学了一个月还是完全不行。(师傅没怎么教我,我只是在旁边看。看了一个月
)。
有谁帮忙解释下上面两块板子,要怎么搞。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显卡不懂 只知道换晶振和显存颗粒...
第一块看不明白不知道是你的表达能力有问题还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地2个开关高电位电压不到1V,查一下1117啊

网友:
当第二个不正常的时候你听到客户说的情况,是声卡不能用了,你先取下原先集成的声卡!再试下!还有你说的那个开机针的电压不正常,那个电压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你查下待机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
修山有路勤为径,板海无涯苦做舟~~互勉

网友:
第一块板应该是不走码的!按00或FF来修呀.第二块板先测一下供电5V正常不?就测那个78L05有12V进5V出应该就算是正常的.电压要是正常的话就换个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试试看啊.

网友:
估计两块板子老鸟都不容易搞起,板子变形了,别灰心了
顺便冒着被扣分的危险,问下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是美女吗

网友:
有影无.你成都川盟的呀.是的话过来.我教你

网友:
又来一个女维修员啊,这帖说不定又是潜力帖啊,楼主应该是广东的,很有可能是我边的
如果楼主是新手,建议去新手区泡几天,应该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
楼主跟我干吧,我给你高薪,我专招女技术员!

网友:
小女子不才,学修主板才一个月
小MM已经很有才了,努力过后是有好结果的

网友:
美女,第二块好修,你才开始能点亮,可能你搞的时候把他南桥搞虚焊了,你查下开机线路,一般是南桥虚焊需加焊南桥! 亮了后声卡问题就好修了!接独立声卡用一段时间死机,可能是系统有冲突!声卡12转5V正常的话,看下前置跳线跳好没有,延着音频输出接口跑下线,只有几个元件的很好跑的,线没问题,换声卡芯片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网友:
我觉的,第二块可能由于板子变形导致芯片出现虚焊了,点不亮,用挤压法试试能否点亮,声音只有一个声道正常,看看是否板载的音频前置是否少了跳线或者插错,如果是正常的,估计是集成声卡芯片以及周边元件故障引起的。只知道这么我,我菜

网友:
开机诊断卡显示“04”不走码
查键盘接口电路,键盘控制电路。

网友:
04重点查CPU座和内存这一块.

网友:
哇,是位MM维修师傅啊,这里有很多高人会不惜笔墨赐教的。

网友:
小MM有对像没,本人为帅,但实在
加我QQ了435210669

网友:
女人真好
随便发个帖都有这么多人回...........

网友:
哎.你们都发女人寒.我啊!还是到别处走走看,免得跟你们混这趟浑水.
首先声明.本人纯属路过.

网友:
潜力贴~不露个脸对不起党`

网友:
潜力帖,留名
第一个板也许是CPU座虚焊了,再不行,刷个BIOS看看
第2个,说实话,没看懂
顺便提一句,我这也有位女维修师傅

网友:
谢谢 大家 的 帮助

可惜我放了三天假 ,板子不是被修好了 就是还给客户了 想去研究一下都没有机会

网友:
拿到板子第一件事看看有没变形,有变形时接插件要很小心...放的时候也要顺着变形的,问题一大了可就麻烦,试好给客户,他自己弄虚焊就不关你事了,板变形那种的虚焊果然就不好搞

网友:
晕啊.... 一个小MM发的贴竟然这么多人跟.你们太热心了,